3040桨哪里有卖?

楼主(2017-05-06):
银燕1306  3300kv电机  官方推荐3040桨
找遍各种地方也没发现3040,难道还得国外代购?
目前机重285g  用3045三叶感觉电机发热严重,买的3030正在路上,以前听人说什么效率发热但自己没用过总听别人说肯定是不行的!买了3030试试!
求购3040三叶桨!!!

网友A:
买3035三叶或者3030四叶啊,桨是电机的负载,其实热不热,我觉得电机的负载越小越不容易发热(负载小电流小)。
小电机的散热很是问题,你看它的绕组才那么一点点,铜线还很粗,明显电流很大,加上散热通风的通道不足,我觉得是有可能容易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3035三叶或者3030四叶啊,桨是电机的负载,其实热不热,我觉得电机的负载越小越不容易发热(负载小电流小 ...

国内有没有测试   1306最适合的搭档是什么桨?

网友A:
其实小电机只要不烫手就行,有点热我认为正常的,毕竟电机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没那么高,这个小轴承在高速情况下的摩擦发热也很厉害的。
电机么,20多块钱一个,其实也是消耗品了,没等你电机烧坏,也早就炸坏了。
我是买了10个电机,坏了换坏了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小电机只要不烫手就行,有点热我认为正常的,毕竟电机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没那么高,这个小轴承在高速情 ...

69一个  心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有没有测试   1306最适合的搭档是什么桨?

别说国内,国外资料上面对于1306或者1104这种小电机如何匹配,如何优化的详细资料都很少。
主要还是娱乐娱乐,大部分资料是关于2205,230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国内,国外资料上面对于1306或者1104这种小电机如何匹配,如何优化的详细资料都很少。
主要还是娱乐 ...

好吧  毕竟还是小众

网友A:
引用 楼主:
69一个  心疼啊

你这是啥时候的价格啊

现在银燕1306电机零售50多一个,kingkong 零售30到40都有,T-motor F20零售也就80块。。。
你要是这价格买的,就亏了。
再说。。。其实穿越机本身也是消耗品对吗?哪天炸了或者放生了。。。

网友:
对了,星动力的1408和F20一个级别,也才50多一个。。。

网友B:
建议楼主把螺丝帽换了,你的原装螺丝帽一个有2克重,换铝合金的短身螺母,四个才两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螺丝帽换了,你的原装螺丝帽一个有2克重,换铝合金的短身螺母,四个才两克。

同感,钢螺母一个重,另外一个影响动平衡,铝的轻,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啥时候的价格啊

现在银燕1306电机零售50多一个,kingkong 零售30到40都有,T-motor F20零售也就80 ...

哈哈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螺丝帽换了,你的原装螺丝帽一个有2克重,换铝合金的短身螺母,四个才两克。

嗯嗯  快递在路上  买了3对

网友C:
这种机机好漂亮,能坚持飞多长时间?

网友D:
原厂奖已经开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奖已经开卖了

淘宝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有?

【银燕EMAX BabyHawk 2345桨适用室内无刷FPV小四轴穿越机】,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0yp.com/h.Tm5lhj?cv=VvcBZG93NAi&sm=69ef2f,或复制这条信息¥VvcBZG93NAi¥后打开手机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机好漂亮,能坚持飞多长时间?

黑蚁  能飞5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燕EMAX BabyHawk 2345桨适用室内无刷FPV小四轴穿越机】,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0yp.com ...

1306用这个貌似小了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6用这个貌似小了点吧

你问问卖家

网友:
顶起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