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就炸鸡

楼主(2017-05-06):
刚刚起飞时有点晃,不是很稳,9045桨,2212 980kv电机 3s4200电池 整机重量1258克,试飞时电机挂了一个,线断了一根,,其余两根裸露

网友:
厉害了,慢慢来

网友:
自组机必经之路

网友A:
晃可能是某一电机一根线接不好

网友:
炸炸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可能是某一电机一根线接不好

恩在找原因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机漂亮

谢谢

网友:
帮你修好

网友C:
机架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自己画的?

网站上订的,现成做好,128大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站上订的,现成做好,128大米

能否发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发个链接,谢谢

【四轴H4380四轴380机架侧折叠机架360-450轴距可选新手入门首选】,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0yp.com/h.TLDwVK?cv=wxErZGmQnsD&sm=dff185,或复制这条信息¥wxErZGmQnsD¥后打开手机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发个链接,谢谢

你在淘宝上输入 360折叠机架 邢台那家就是

网友:
大师都是炸出来的,正常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
和我电机一样

网友:
先在手里试一下飞轮的稳定好不好,如果没问题再实地起飞。起飞的时候会晃甚至炸机是很正常的。所以1给油要果断,让他飞离地面,不然一偏就打到地上了。2要注意手动平衡。建议你初学的时候把螺旋桨保护架装上。新手必备!

网友:
你这机架好用吗?

网友:
机架和F450机架那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