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船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05-06):
刚刚接触apm开源飞控,我想用它做一个三体船,计划用两个马达或三个马达驱动,但是在MP界面里没看到有船的模式啊~~

请问应该选择那种模式呢?以及注意事项

0基础,都不知自己该努力的方向啊,还望各位达人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2021-01-03):
还是老老实实抛锚吧

网友(2020-04-08):
车模的可以用

网友(2020-02-27):
三体船用左右两个马达就可以,两个马达做混控可以实现单手控制船前进后退转弯原地调头,遥控器另外一个摇杆可以接舵机实现其他功能。这个是没有加apm的方法,我之前做了一条打窝船就是这样的,左手摇杆控制船油门及方向,右手摇杆控制舵机,实现投料打窝。加了apm原理基本一样,只是接线和参数设置问题,目前我也在摸索中。

网友(2017-07-22):
我也打算做啊一头雾水

楼主(2017-05-06):
嗯,就是混控的问题还没想好咋解决

网友:
水贴来了,牛币+1.

网友:
超级航母的节奏。。。。。

网友:
厉害了,濒海战斗舰啊

楼主:
自己回复下吧
我觉得可以用rover模式,然后中间马达作为动力马达不接飞控,直接接接收机……
这样应该就好操作了~~~
不知道对不对,纯理论,有懂的帮我想想能实现不

网友A:
我们也在做类似工做,希望能实现水面定点,但是似乎车模能做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在做类似工做,希望能实现水面定点,但是似乎车模能做的不多

那怎么处理?难道用多旋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处理?难道用多旋翼?

还是老老实实抛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抛锚吧

带锚?多大的船啊~~

楼主:
你是来那分走人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来那分走人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