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显示屏有波浪

楼主(2017-05-06):
图传发射机:奥姆威5.8Chz
摄像头:FOXEER
显示屏:小飞手
摄像头调试好之后,显示屏一直有波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图传供电有杂波,上个滤波模块看看

网友A:
切换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频率试试

不行,换了一便,全都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换了一便,全都是一样

那在电源处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220uf或者47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在电源处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220uf或者470uf

要用但是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在电源处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220uf或者470uf

要用多少安的

网友B:
你是问多少伏吧?25伏就行,只要不低于动力电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多少伏吧?25伏就行,只要不低于动力电电压就行

我的意思是分电板加电容要加多少a的

网友:
大于你的供电电压  另外电容没有安的说法

网友:
图传供电不稳,需要加滤波电容,有条件最好在分电板上面主要用电的地方都加上,电容的单位是法,两三百微法的都行,耐压够就行。

网友:
有可能还不是外部干扰,说不定是图传问题。先排除干扰

网友B:
电容的大小单位是微法,你说的a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大小单位是微法,你说的a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我听错了,  我的电池是3s  2200毫安的25c要用什么样的电容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制式 统一

什么意思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OSd吗

有调摄像头的osd线,osd没有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可以设置视频制式吗 pal?nisc?

不知道我看看把

网友:
毫无疑问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