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猫不得不说的二三事--PandaRC VT5804 PRO图传

楼主(2017-05-06):
玩航模一年多了,从开始的四轴航拍,到现在主玩的穿越机,
加上偶尔玩玩1:10电车,离老鸟还差得远,但也不算是小白司机了。

前前后后用过十几个图传,肥鲨、创X科、奥姆威...有欢笑也有哭泣啊...

有幸在PandaRC VT5804 PRO图传上市后得到了一个优惠价测试机会,
俺们这近几天风太大,五六级是最小的风力,还经常漫天黄沙,暂时
没办法飞穿越机测试,就在室内拉距测试下和室外1:10电越车载测试。 按惯例,先上标准照片(来自官网)。
正面照

背面照 看清楚了,俺可是单面的呦

全家福  为嘛只有一根6P线?看第一图去。

下图是包装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简介,也来自官网。

Pandarc VT58 系列图传为5.8G ISM频段模拟图传,具有输出功率稳定、
传输距离远、电源滤波强,能保证图像在最大油门下无雪花、无横纹等
特点。不仅于此,Pandarc VT58系列图传还具备S.BUS远程频点控制、
开机瞬间不干扰同伴,以及支持8人以上同时飞行。

亮点:
  • S.BUS远程频点控制:图传接入S.BUS信号后,通过遥控器第六通
  • 控制当前组频点CH1-CH8循环(遥控器第六通道设置两段开关,行程保持最大);

楼主:
武姐姐无处不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插电也要干扰图传

临时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优惠活动还有吗?

应该结束了,以后也许会有。

楼主:
加了散热片的重量,确实不适合小轴距的穿越机。

虽然是车载地面拉距测试,但也要力求结果准确,和奥姆威200mw(金色散热片下面的)
图传同车安装,分别单独通电,在小区内(范围约200米方圆,WIFI众多,树木众多)
在各种距离上,根据小飞手接收的信号强度和图像质量来测试。

奥姆威图传用的是台湾华耀蘑菇天线,5804 PRO用的是原带鞭状天线。

因是一个人测试,就没拍视频和比对照片。
(主要是拍了小飞手照片也无法确认哪张是哪个图传的)

大概跑了三块电,约两个小时,最远距离约240米,在干扰太大
的小区内、有树木(物业房屋)遮挡的地面这个距离已经到了遥控器的极限,5804 PRO调成和奥姆威一样的200mw功率,180米
距离两个图传都有图像回传(不清晰,无雪花,有闪烁,还能辨认)。
效果基本一致,奥姆威图传因为用蘑菇天线的原因,图像更稳定些。
再把5804 PRO调到600mw,距离240米图像闪的已很模糊,遥控器
RSSI也开始报警,拉距测试就以这个距离结束。

因风大无法装在穿越机上空中拉距测试,PANDARC 5804 PRO图传
先期就以地面测试为主,等过阵子风小些,再上机测试。

最后,简单的谈谈个人对这款图传的看法:
长处:单面设计新颖、功率可调、标配鞭状天线重量较轻、传输稳定、
         标准孔距安装方便、价格在同级产品中比较经济。
不足:发热在600mw时有些严重,这也是高功率图传通病;
         单面设计有利也有不足,小轴距穿越机不方便灵活安装;
         标配的鞭状天线重量轻耐炸,但也影像到了远距离的图传效果,换
         其他天线还得加转接头,增加了重量。

最后,感谢PANDARC给我的优惠价测试机会,祝愿PANDARC越来越好!

楼主:
标准安装孔距,放在俺的土豪金180空机架上,正合适。

和其它同功率图传一样,使用时间长点发热不小,俺放在车上测试,
可以附带个散热片,放穿越机上就算了。

蓝绿指示灯 根据排列不同,可以分辨出图传功率和发射频率。

简洁的6P插头,可以2-6S电池电压输入,5V输出适合大部分摄像头。
可远程用遥控器更换频率是一大亮点,但....我是不敢在飞行中用。

可调图传发射功率,这个功能比较实用,调节也简单。

产品特性及参数

楼主:
和俺现在穿越机主用的奥姆威200mw比比个,貌似瘦点。

戴上原配天线称重看看 还是比较苗条的

不带天线的奥姆威重量也是这样,加上蘑菇或者棒子的重量就不公布了。

网友:
这个也入了一个

网友A:
还有这个插电也要干扰图传

网友:
相比rush我还是入这个

网友B:
这个优惠活动还有吗?

网友:
留言留言 拿牛币!抽奖抽奖走起来!!!

网友:
路过帮顶,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性的

然后闪一下,我就懵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武姐姐无处不在啊

共同飞翔

网友:
这是亲身体会啊!

网友C(2017-08-10):
买个200mw的熊猫,忘记插天线烧了,能不能改进一下下,而且像PWM,s.bus这些功能是个鸡肋,并没什么卵用。如果说非得加飞控来用还不如直接用smart a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200mw的熊猫,忘记插天线烧了,能不能改进一下下,而且像PWM,s.bus这些功能是个鸡肋,并没什么卵用。 ...

这种图传针对的是小轴距穿越机为主,SBUS是必须的。

网友(2018-07-17):
问一下,和这个配套的图传接收机用什么好呀?有没有推荐

网友:
学习了几天,看熊猫图传的口碑不错,不过这牌子只做图传没有其他产品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