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炸

楼主(2017-05-06):
求问如何正确的抛飞翼?为什么抛起来就落下去了/托腮

第一次抛起来直接落下去蹭地了,第二次站在高处抛,本以为能就此首飞,,,,,结果是我想多了 ,直接垂直掉下来了,把机头撞损伤了/气哭

c1这个机子真的特别结实,做工很完美,可惜机舱太小了,设备装上去盖子合不上,盖子合上了设备装不下,最终还是强行塞下全部设备

!!!求问如何抛飞翼,感觉手托着抛会被螺旋桨打手的,希望再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抛起来,求各位魔友指导一下,拜托了,再次感谢!!!

网友A:
直接捏住翅膀甩

网友B:
这个机不适合远航,视距飞吧。远航起码x5。飞翼就是全油、捏机翼轻轻抛出去,如果你的起飞重量太大,还是弹射好。

网友:
顶你下,我连KT板都抛不出去

网友C:
我用左手捏机翼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捏住翅膀甩

怕甩解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不适合远航,视距飞吧。远航起码x5。飞翼就是全油、捏机翼轻轻抛出去,如果你的起飞重量太大,还是弹 ...

哦哦,谢谢了,准备换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左手捏机翼抛

我抛出去直接掉地上了,心塞

网友:
是甩上去的

网友D:
拿着翼尖,转圈甩,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着翼尖,转圈甩,全油门

会不会甩解体?

网友:
c1很牢固的,单手拿机翼就能抛起来!!!

网友:
捏住中间给点油抛,不要怕打到手,我就是这样,你重心对不对

网友E:
弹射弹射,我的就是

网友F:
减轻头部重量,用4S3500左右的电池,能达到3S5200电池的巡航时间,还有C1的两个副翼是要上抬的,不然怎么抛都是日地球。重心对了手抛就容易的。

网友G:
下方手持手拋, 重心要抓對. 我用2217 1400kv 8060 和兩顆 3s2200ma電池壓艙.
圖傳可置於外. 續航超過20分鐘.
很好飛的飛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方手持手拋, 重心要抓對. 我用2217 1400kv 8060 和兩顆 3s2200ma電池壓艙.
圖傳可置於外. 續航超過20分鐘 ...

哦哦,谢谢啦,我用的2820 ,3s动力不足,所以抛不起来

网友:
空间小,用刀子向两侧扩充一下。

网友H:
找准重心  手心向下捏着一边机翼 开油门 往前轻轻抡出去 绝对稳 绝对不会打手  从来没失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准重心  手心向下捏着一边机翼 开油门 往前轻轻抡出去 绝对稳 绝对不会打手  从来没失败过 ...

哦哦,谢谢了,周末我去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轻头部重量,用4S3500左右的电池,能达到3S5200电池的巡航时间,还有C1的两个副翼是要上抬的,不然怎么抛 ...

哦哦,谢谢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弹射弹射,我的就是

上个弹射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个弹射架看看

皮筋+地钉,没架子

网友:
英雄图传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