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抽风,电机停转。是电调的问题么?

楼主(2017-05-06):
dys四合一的电调,之前飞一点问题都没。今天一下子满油门拉升,电机就停转了,不知道哪个电机。幸好下面是草地,没有炸伤。之后再飞,只要油门稍稍大一点,飞机就抽风炸鸡。
请问是四合一电调的问题么?电机换其他机上飞是正常的

网友:
很简单的排除啊,你确定了电机没问题,再把电调换到别的正常飞行的机子上,如果飞起来抽风了,那基本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发现是电调被打掉了两个贴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发现是电调被打掉了两个贴片。仅供参考。

很好奇是怎么被打掉的?
短路自己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奇是怎么被打掉的?
短路自己掉下来的?

炸鸡,电调没保护好被砍

网友:
留言留言 拿牛币!抽奖抽奖走起来!!!

网友:
贴片不好焊

网友:
Dys电调辣鸡,我去过他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发现是电调被打掉了两个贴片。仅供参考。

找到原因了,和你的问题一样,看到我眼都花了

网友:
滤波电容掉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