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上飞控了!

楼主(2017-05-07):
apm已飞前已校准水平 加速度 外置罗盘准确但是从手动模式切换到巡航模式往右偏  就连自稳模式也是  往右偏
然后鸡头炸了  重新包了下后巨丑   求助

网友A:
看这样子,炸了不少次

网友:
身经百战

网友B:
楼主  怎么调的  我也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怎么调的  我也想上

刷固定翼固件

网友C:
各通道相位都对了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通道相位都对了吗,看看

是对的    遥控器已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炸了不少次

的确   上apm后一次大修

网友:
机头好像穿了拖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   上apm后一次大修

空中飞的,还是要谨慎

网友D:
图传这天线会不会竖起来好点?这样会不会被机身挡住

网友E:
楼主机头不要这么包,拿个大小合适的水瓶子裁一半套上然后用电吹风塑塑型就ok了,强度还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传这天线会不会竖起来好点?这样会不会被机身挡住

不会,这样向下信号盲区还更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这天线会不会竖起来好点?这样会不会被机身挡住

向下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机头不要这么包,拿个大小合适的水瓶子裁一半套上然后用电吹风塑塑型就ok了,强度还高

之前就是用果粒橙的瓶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会,这样向下信号盲区还更小点

我也是向下。我是说你在单边,一边就被机身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向下。我是说你在单边,一边就被机身挡住

泡沫影响不大,注意别被金属遮挡,还有这也不是我的帖子,我也是看客

网友F:
楼主机机,看来是身经百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机机,看来是身经百战。

起降20次左右

网友(2017-06-25):
说下配置吧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9-03-25):
这个放法可以,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