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大疆的n3

楼主(2017-05-07):
我想买个n3,但是卖家说n3只支持sbus和什么的遥控,还有必须9通道,问问大侠们哪些遥控是有sbus的 我的是天8x

网友A:
sbus和遥控器无关,你买个WBUS接收机就可以了,wbus也可以当sbus用。
N3不一定就要九通道遥控器,八通道也可以,不要的功能别去设置到通道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us和遥控器无关,你买个WBUS接收机就可以了,wbus也可以当sbus用。
N3不一定就要九通道遥控器,八通道也 ...

大神 问一下H机架的电机拜访是不是
1 3
4 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H机架的电机拜访是不是
1 3
4 2

你看说明书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H机架的电机拜访是不是
1 3
4 2

dji飞控的电机顺序和PIX  APM不一样,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飞控的电机顺序和PIX  APM不一样,具体看说明书。

APM飞控 H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飞控的电机顺序和PIX  APM不一样,具体看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 自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说明书有的

没有说明书大神 自组 哪来的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大神 自组 哪来的说明书

apm百宝箱没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百宝箱没有嘛

没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看支持列表只说了SBUS接收机遥控和大疆遥控,所以只要支持SBUS协议的接收机遥控就可以啦,你手上有天八想省钱点买个WBUS接收机就可以啦
如果要换遥控性价比高的有乐迪AT9S,好的FUTABA

网友:
死贵的东西。。。。。

网友:
有sbus转换器

网友D(2017-06-12):
引用 网友A:
sbus和遥控器无关,你买个WBUS接收机就可以了,wbus也可以当sbus用。
N3不一定就要九通道遥控器,八通道也 ...

大神用WBUS接上去了,还是用不了要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用WBUS接上去了,还是用不了要怎么办

和遥控器对频了吗?接收机是不是已经设置为WBUS?调参软件是不是设置为sbus?

天地飞的有三年没玩过了,wbus据说有点小问题,你就只能够联系天地飞官方了,或者自己去折腾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遥控器对频了吗?接收机是不是已经设置为WBUS?调参软件是不是设置为sbus?

天地飞的有三年没玩过了, ...

谢谢了,是舵角过大,才连接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H机架的电机拜访是不是
1 3
4 2

泡泡有教程,我也看了和你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2017-09-02):
引用 网友A:
和遥控器对频了吗?接收机是不是已经设置为WBUS?调参软件是不是设置为sbus?

天地飞的有三年没玩过了,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