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起来旋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07):
飞机一飞机,转的厉害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啊,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你要告诉大神们什么飞控啊

网友A:
1.遥控器看一下方向通道是不是有微调

2.罗盘重新校准,GPS指向和机头要尽量一致

3.如果1.2.没问题,那多半就是电机安装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看一下方向通道是不是有微调

2.罗盘重新校准,GPS指向和机头要尽量一致

好的,谢谢大神,我下午就弄,谢谢

网友:
我怎么看样子是桨装错了?
不知道是视觉问题还是怎么的和我的穿越机不一样

网友:
遥控器检查是否有微调,没有的话进调参软件看方向舵是不是在中位,可能是校准遥控器不小心没弄好,
然后就是电机的水平问题,重新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我下午就弄,谢谢

看你的照片,如果起飞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桨叶装错了。

网友B:
你这桨错了吧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大概是桨反了

网友:
或者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
明显螺旋桨就装错了

网友C:
一般自旋的原因最常见就是桨和电机同时反了,就是两个正桨装成了反桨,两个反桨装成了正桨,同时电机方向也是反得,所以升力依然向上,但是控制航向的时候输出是反得,导致陀螺仪在锁定航向的时候形成正反馈而不能正确锁尾。

网友:
我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桨错了吧

都朝下吹风,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看一下方向通道是不是有微调

2.罗盘重新校准,GPS指向和机头要尽量一致

1,2已经检查过,没问题,现在怎么校准电机安装是否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自旋的原因最常见就是桨和电机同时反了,就是两个正桨装成了反桨,两个反桨装成了正桨,同时电机方向也 ...

我把他换过来就直接朝上吹风了,所以桨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朝下吹风,对吗?

这样对吗?可是这样是朝上吹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朝下吹风,对吗?

确实是风向下吹,但是前提是你的桨和电机转线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风向下吹,但是前提是你的桨和电机转线要对

应该是什么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什么网的?

什么网?机头电机向内转。机尾电机向外转,而且桨的厚边要迎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他换过来就直接朝上吹风了,所以桨应该是对的吧

现在这样是对的,如果风朝上吹,就把朝上吹的电机和电调之间任意两根线交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样是对的,如果风朝上吹,就把朝上吹的电机和电调之间任意两根线交叉就OK了 ...

嗯,问题估计就出在这最基本的问题上

网友:
电机转向没搞错吧

网友:
罗盘   桨   与电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