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QAV210X

楼主(2017-05-07):
报一下配置
QAV210X机架:108
F3飞控:80
分电板:28
BlueEnergy电机:166
BLHeli-S 30A电调:260
OCDAY4S1300mah:86
白色D10:500
RX716接收机:100
乾丰5045桨:9.9
HS1177摄像头
panda200mw图传
7寸雪花屏+RC832接收机:150

楼主:
组装过程

楼主:
装图传,孔位对不上只能用转接头

网友A:
新手上路吗,怎么还有遥控器啊

另外就是屏幕应该选小飞手好了

网友B:
炸鸡图传必坏

网友:
碳纤维的机架,绝对结实。

网友C:
你的显示屏跟接收好用不,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图传必坏

哈哈,你说错了,摔了几十次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显示屏跟接收好用不,在哪买的

说实话不好用,买一体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路吗,怎么还有遥控器啊

另外就是屏幕应该选小飞手好了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没遥控器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没遥控器怎么玩?

意思是这是你的第一架航模

网友:
我是新手,我配了一个250的鸡架,我是不是被骗了?

网友:
电调你用的什么啊,这么便宜

网友:
天线这样功率达不到吧

网友:
同样新手,改了双接收一体屏

网友(2017-06-30):
楼主,你好,我也有个一样的机架
这个机架底板上有螺丝不平,电池装上后飞机不容易站稳,总是倒向一边,很容伤了桨,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