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紧急求助

楼主(2017-05-07):
pix飞控机头方向朝南却指向北是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

网友:
检查飞控和gps的指向是否一致,然后重新校准,把自动确认关掉多转一会,球体越圆满越好

网友:
清除參數重新校準試試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罗盘效准

网友:
效准时要将机头朝北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啥意思,到底你想说谁向南谁向北

从图上看地面站偏航角189度是南偏西一点点。

实际方位没有参照物不知道

网友B:
重新校准磁罗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磁罗盘吧

重新校准了还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了还是这样

你的gps 有没有箭头标识,校准的时候保持飞控保持一致,校准的时候尽量保证每个轴方向都多转一会,形成一个完整得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ps 有没有箭头标识,校准的时候保持飞控保持一致,校准的时候尽量保证每个轴方向都多转一会,形成一 ...

箭头方向是一致的,试了好多次校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啥意思,到底你想说谁向南谁向北

从图上看地面站偏航角189度是南偏西一点点。

飞控箭头指向北方,地面站显示是指向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箭头方向是一致的,试了好多次校准都不行

重刷一次固件参数都默认,再校准试试吧,检查线序有没有错。

网友:
设置罗盘的偏角

网友:
加我微信 给你技术支持 haveaseat

网友:
罗盘调参界面 有一个项目是设置罗盘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