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解锁后店里怠速转动怎么设置?

楼主(2017-05-07):
老哥们,f3飞控解锁后电机怠速转动怎么设置?

网友:
在调参界面有,把解锁后电机不转打开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motor stop 关掉  然后看你的油门最低值和最小控制

网友B:
针对新手-cleanflight使用心得
http://www.moz8.com/thread-82364-1-1.html

网友:
在电机界面看启动电机的最小值,在设置界面里面设置,看帖子

网友:
把上面选中就不转了

网友:
里面有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ZZZZZZZZZZZZZZ

谢了,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or stop 关掉  然后看你的油门最低值和最小控制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新手-cleanflight使用心得
http://www.moz8.com/thread-82364-1-1.html

谢谢,看了以后收获很大。

网友:
一、看一下每个电机的最低怠速是多少,记录下来,然后再设置“油门最小控制”+10
二、检查一下接收机油门最低是不是1000
三、检查是否将空中模式打开,如果有请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