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 hubosd eco 分电板之osd设置

楼主(2017-05-07):
小白一个哈~
买了matek 的分电板,带osd的,就是个图传显示电压,刚开始搜帖子搜搜搜没搜到有专门的教程,然后就找啊,靠,在宝贝详情里有个网址有说明.....而且还是英文的.
说白了就是没事儿干,给跟我情况一样的白菜们写的

首先得买个CP2102 MODULES (USB TO TTL)淘宝搜usb ttl一大把还包邮,8块左右
注意选择cp2102的,其它没试.

接口方式:

到这个网站下载stosd8:http://www.stosd.com/

打开stosd8 tool
分电板插电,usb接入电脑

选择com口,然后conned
1: 就是起个名字,例如:aaa  ,Enable前打钩
2:我一般3.7v就停飞.省得过放
3:输入一个值,在超过多少电流开始在图传屏幕上闪烁报警(大概这个意思,翻译不准确别喷我,我英文一般般),我选择了默认
4: 电压显示方式
    total:14.80v
    cell:4*3.7v
5:准星(准星还是姿态线?我还没装机呢,现在不知道,呵呵)
6:用万用表测量你电池的电压,填到空白处,然后点击cali.例如14.80v,就输入14800

然后可以断开连接了.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我修改.

网友:
帮楼主补充一下,那个“准心”,就是类似于fps类游戏,在屏幕中心放一个准心,不是姿态线。个人觉得放了挺好,飞的时候可以把准心对准树洞来穿。

网友:
第三个1000是用了多少mah的电池,1000的意思是用1000mah电池以后报警这个挺准的,我1300mah电池用到报警下来基本上3.7v

网友:
很好,非常好的教程,多谢分享!

楼主:
3:1000是用了多少mah的电池,1000的意思是用1000mah电池以后报警这个挺准的,我1300mah电池用到报警下来基本上3.7v  BY  6楼  kevinpark
5:那个“准心”,就是类似于fps类游戏,在屏幕中心放一个准心,不是姿态线。个人觉得放了挺好,飞的时候可以把准心对准树洞来穿
BY  3楼  加加菲

谢谢``

网友:
厉害还没买那么高端设备

网友A:
5.准心,可以上个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准心,可以上个图么?

还没用,不过想象下应该跟cs中心十字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用,不过想象下应该跟cs中心十字差不多吧

其实就是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