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减震问题

楼主(2017-05-08):
apm飞控必须要减震台吗    震动对飞行影响大吗
遮光怎么做呢

网友A:
我试过不减振,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你顶贴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减振,也没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做不做减震还要看你机架震动怎么样,如果震动太大,还是最好做减震
遮光就用黑色海绵将气压传感器遮住就行了

网友:
用铝箔包起来

网友C:
减震你要看什么机架了。一般的小机架相对来说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大机架要注意机架安装有无虚位了。机架虚位就需要用到减震了。
不过你要是有钱可以买V3控,定高效果挺好的!不用再手动加海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震你要看什么机架了。一般的小机架相对来说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大机架要注意机架安装有无虚位了。机架虚位 ...

谢谢啦

网友:
没事,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加群281213025,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D:
减震根据你的机架震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方法不一样,可以先用3M双面胶粘在中心板上面,然后试飞下载日志检查振动值是否超出范围,同样的3M胶因为海绵材质不同有的弹性大有的偏硬,需要去实验找到最佳与你机架震动匹配的海绵胶。如果海绵胶效果不好就只能试减震床,一样道理,减震球也有硬度不一样的,试到振动值最低的减震球就好。开源就是这点麻烦比较费时间,当然不想花时间调好,也可以飞只是效果就没那么好那么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减震你要看什么机架了。一般的小机架相对来说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大机架要注意机架安装有无虚位了。机架虚位 ...

什么是机架虚位?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机架虚位?松动?

机架虚位是指机架设计存在的缺陷,例如固定位置不合理,受力面不一致等会造成飞行过程中的抖动,严重的会空中解体。不过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机架都是经过多方测试的,只要安装规范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自己DIY的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虚位是指机架设计存在的缺陷,例如固定位置不合理,受力面不一致等会造成飞行过程中的抖动,严重的会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震根据你的机架震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方法不一样,可以先用3M双面胶粘在中心板上面,然后试飞下载日志检 ...

很详细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