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地面站后开遥控自己就断开连接了

楼主(2017-05-08):
Apm连接地面站后开遥控自己就断开连接了,不知道咋回事,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呀

富斯i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呀

遥控开着连接不上,关了遥控就可以连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开着连接不上,关了遥控就可以连接上

用的数传还是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数传还是数据线?

用的数据线

网友A:
115200连的?你遥控接的什么位置?用的是rc还是u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200连的?你遥控接的什么位置?用的是rc还是ubus

115200,com3我是新手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115200,com3我是新手不懂

是链接的apm,效准遥控,开了遥控apm就和电脑断开了

网友:
我说你接收机插在了哪个位置

楼主:
接收机和apm的通道连接着前阵子还飞了,今天想设置自动调参就成这样了

网友B: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谢谢啦!我再使劲的折腾!

网友A:
你是不是自动调参的通道设置还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自动调参的通道设置还没有关

还没有设置呢,想着先调下遥,飞控连接电脑后效准遥控没反应现在就成这了,不开遥控罗盘,水平都可以效准,一开遥控连接就断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个小麻烦,

网友:
随便看看来了,

楼主:
刷了apm,遥控恢复了出厂设置……折腾的一头雾水,最后没辙了换了一条数据线竟然好了,真是郁闷,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