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终端什么指令都输入不鸟

楼主(2017-05-08):
如图,一点连接就这样,什么指令都输入不鸟,怎么解决

网友A:
图呢,那个链接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那个链接是空的?

你在淘宝上收索4轴折叠360机架,往下翻,邢台的那家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淘宝上收索4轴折叠360机架,往下翻,邢台的那家就是

你输指令跟机架又没关系!说重点,是地面站连接不上还是什么呀!你这问题问的真含糊

网友B:
看你这视频,很明显APM固件版本高了,APM3.2以上固件去掉终端命令功能了,因为内存不够,要下载日志在数据闪存日志里下载和查看,恢复参数在配置里面打开高级参数列表右边有重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视频,很明显APM固件版本高了,APM3.2以上固件去掉终端命令功能了,因为内存不够,要下载日志在数据 ...

中文的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指令跟机架又没关系!说重点,是地面站连接不上还是什么呀!你这问题问的真含糊 ...

连接上了,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不是要输入命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视频,很明显APM固件版本高了,APM3.2以上固件去掉终端命令功能了,因为内存不够,要下载日志在数据 ...

全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C:
降低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版本

在哪下载,下载哪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下载,下载哪个软件

直接地面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