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故障

楼主(2017-05-08):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我昨天飞450摔了!机臂都摔断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机臂。
没想到新机臂装上之后电机的转速又出问题了,其他三个电机转速正常,但是另个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比其他的慢好多,我现在该怎么办。
飞控是cc3d

楼主:
急求解决方案啊!各位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A:
发热不?要不就是轴炸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不?要不就是轴炸弯了

没有不发热,就是转速不对了!

网友:
没有经验,感觉用配件替换法排除一下试试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
要不你试试把子弹头稍微拔起来点?

网友:
如果确定电机没问题的话,摸摸那个电调热吗? 还有电调摔到也有可能有元件松动 这样还容易烧电调,都确定没问题的话 那就重新刷一遍飞控

网友:
重新做下行程校准试一试。

网友:
看你那黄皮子电调 很明显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
这机架真丑!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了,不过问题终于解决了,是电调和电机之间的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
电机或者电调出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
检查一下接头处

网友B:
断电后手动转一下电机,看看是不是顺畅。如果不顺畅,就翻过来看看,是不是电机和下面的机架上的电机座孔没有对正,所以电机会磨到机架。
如果电机顺畅,就可能是电调的原因。
如果这个电机虽然转的慢,停得快但是飞起来之后不影响飞行,也是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后手动转一下电机,看看是不是顺畅。如果不顺畅,就翻过来看看,是不是电机和下面的机架上的电机座孔没 ...

谢谢朋友的解答,问题找到了,是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