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号电机不转

楼主(2017-05-08):
已经做过行程校准,在cf的 MOTOR界面测试,1,2号电机不转,3,4号电机是正常的。
量了下f3飞控到四个电调的信号输出,随油门变化都有电压变化;
分别量了下电调三个焊点与地之间的电压,在7-8伏之间。求高手分析下,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把电调电机直接接到接收机上,用油门通道试一试。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无刷电机是不是工作正常的,我怀疑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除了调换电机的位置,能不能通过电压电流测量的方法验证,等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