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和我一样奇葩问题吗

楼主(2017-05-08):
对角的两个电机震颤,1号电机猛然发力,4号电机又纠正;或者3号电机猛然发力,2号电机又纠正引起的对角两个电机的震颤。平时发生在1,4号电机之间,偶尔会发生在2,3号电机之间。

这是1,4号电机正常的日志:

这是2,3号电机震颤的日志:

楼主:
应该不是电机和桨的不平衡导致的,而是1号电机会突然发力,飞控为了应对这个力,4号电机会立刻降速,飞控又为了修正姿态四号电机又从降速达到一个很高的值,1号电机又减到一个很低的值。整个过程发生在毫秒之间,就像小时候玩的跷跷板一样的震颤,一个震颤完成之后会间隔几秒钟,之后再一轮震颤如此反复。

楼主:
而且这个问题开始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很多时候都是在飞行1分钟左右开始,有时候更短,有时候2,3分钟之后才会开始震颤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飞控做下减震处理看看,不要直接安装,用厚双面胶粘

网友:
不玩穿越 路过帮顶喽

网友:
我竟然不会看日志,,,,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做一下电调同步校准,然后,每个电机的怠速记录一下,再把油门的最小控制调到怠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