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05-08):
请教各大神,我准备给epo材料的死胖子喷漆,请问下有哪些漆可以喷,网上有没有卖的,可以的话网址发我一下,谢谢!

网友:
五金店转一转

网友A:
epo自动喷漆都可以的,我买的这种,喷前用砂纸磨一下,增加漆的附着力,要一层喷完干了再来一层,多来几层,一次喷厚会淌下来,我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o自动喷漆都可以的,我买的这种,喷前用砂纸磨一下,增加漆的附着力,要一层喷完干了再来一层,多来几层 ...

这个漂亮

网友:
阔以,很强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po自动喷漆都可以的,我买的这种,喷前用砂纸磨一下,增加漆的附着力,要一层喷完干了再来一层,多来几层 ...

这是at9吗

网友:
epo专用喷漆

网友:
都可以吧,

网友:
找那种腐蚀性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at9吗

不是,是x9d

网友:
我是刷的油漆,差点把自己毒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x9d

搞错了尴尬

网友C:
前段时间有专门的涂装帖子,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有专门的涂装帖子,可以找找看。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