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慰,4轴问题顺便请泡泡老师和大神们分析原因。

楼主(2017-05-08):
入夏,有空。4月22日泉速的1米翼展的182塞斯纳组装调试完成:2212银燕980电机、好盈30A电调,银燕08II舵机、1500MAH达普电池。
4月29日首飞,滑行,起飞,离地3米,电机架和泡沫机身脱落,小炸,损伤右机翼尖,损失桨1根。
5月1日,小修后,起飞,爬升到12米准备平飞,遭遇强横风,失控,爽炸,机翼翼根炸裂,机头罩炸碎,2212电机轴弯曲、损失桨1根,整机报废。
5月2日,拆除飞机零件,戳到手,好疼。修复2212电机,其他零件无损坏。
结论:泉速的1米塞斯纳及其不适合新手,翼展小速度较快,抗风性极差,老鸟说的1米的飞机不好飞是真的。
5月6日,新塞斯纳未到家,手闲,把落灰的F450拆了,找出原来买的图腾Q380机架装上,配置2212银燕980kv电机4个,银燕30A电调4个、APM2.8. 7mGPS. 10寸桨。图传未装,空机起飞,5200MAH电池。APM未调参数,默认值。
5月7日,早10点15分,无风,解锁,起飞,剧烈摇晃,降落,怀着霸王硬上弓的心态,再次起飞,勉强飞到9米左右,摇晃的不行,开悬停模式,更晃,感觉不对,开返航,一个倒栽葱直接大炸,损失惨重,计损失桨3只、电机2个,机臂断裂2个,脚架全断,整个机架报废,电池幸亏有保护铝板,铝板变形,外皮开裂,回家后万用表测试还好,应该能修复。
好了,问题来了,请教大师们,4轴大炸的原因和可能性问题,个人认为完全是APM设置问题,但是否和电机电调有关就不太明白了。
还请不吝赐教,多谢。接二连三的炸机心情不好,图片也没拍,见谅。

网友:
安慰一下,各种出师不利

网友:
上日志吧

网友A:
出现情况应该手动降落 而不应该切返航        至于炸机原因 不懂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我是新手啊

网友B:
电调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楼主:
劳驾,学艺不精,上日志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情况应该手动降落 而不应该切返航        至于炸机原因 不懂

这倒是,当时大意了,主要还是担心失控,直接提控回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校准了的,估计还是参数设置问题,要不就是某个机臂上的零件出毛病了、

网友:
pid调得怎么样?

楼主:
惭愧惭愧,不知道pid代表什么,直接默认、

网友:
飞行日志   你泡泡的视频应该没看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了的,估计还是参数设置问题,要不就是某个机臂上的零件出毛病了、 ...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看看你各个机壁有没有在一个水平面上。

网友:
这明显是PID 不适用于这个机架和电机系统
新机我都只敢升空50cm 左右 震动大马上下来调pid

网友:
简单的说,你可能用的是假飞控吧。某宝上很多都是缩水飞控。按楼主说法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新手入门,450机架+杂牌2216+atg1047+30电调。我用160的正版apm2.8使用内罗盘无gps非人为原因基本都没有炸过,慢慢来,炸鸡也是有原因的

网友(2017-06-07):
可能是飞控检测最小控制值有问题吧

网友:
机架问题吧  设置要是没问题就是机架本身有问题   炸了就在配呗  没啥沮丧的

网友:
阿弥陀佛

网友:
看文章对于匆匆忙忙的我实在是没有空....只能默默的留下我的脚印,赚1个牛鼻走人

网友:
apm的默认pid非常适合450左右的机架。也很适合大机架,你这动力和浆都没换上380机架。机臂短了,力矩也短了,原来的p值就明显的大了。当然会晃

网友:
apm我可以上180机架飞都很稳

网友:
问题是你要调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