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ke fpv 还在为选择入门练习机而烦恼吗

楼主(2017-05-08):
首先 哈哈 我自己也是一个小白~ 这篇帖子是在我这个小白的眼光下给大家评测的 所以有高手要指点一下的话 请吧。

第一次见到这台小飞机 是在某天逛淘宝的时候      当时听了大家的建议 想买个空心杯 便宜 安全 耐炸 关键是小(在家里也能玩的开)在确定了目标之后就开始选择了 有几个选项

1.小黑
2.小黄
3.自家版本小黄
4poke fpv
5.那种diy的 类似qx80

一二三选项 为什么不选呢 原因很简单 一个字 贵 两个字 太贵 三个字 贵死人  于是直接抛弃掉了

5选项为什么不选呢 因为不是涵道机架 不耐炸 (关键也不便宜)

所以剩下的就只有poke fpv啦 为什么选择pokefpv呢 1.价格亲民 才360块(是黄鸡鸡的一般不到)2.圆润可爱 机机壳子很像章鱼 我个人非常喜欢️️️ 不像小黄那样 水滴的照型 还有呢 涵道机架 耐炸 绝对的 耐炸 还有机子全部是端子插头 坏个电机啊什么的都很简单换 几秒种搞定 了解了这么多之后 上网找资料 找到了一个视频 是老外拿poke fpv和小黄鸡做比较的 果断点进去看 里面讲了几点我概括一下 1.比黄鸡好飞 2.比黄鸡耐炸3.价格只有黄鸡的一半不到。  天哪!这不就是我梦寐已求的飞机 吗 于是 果断入了一台 到手后 真是特别满意 外形可爱 遥控器也可爱 机身的塑料很软 很难坏 相机天线的保护做的 很好 炸了好几次一点问题没有 全部是插头 新手福利 一点都不用焊接啦。飞控非常的稳 有快慢两档  特别耐炸 今天在家里玩直接撞天花板然后摔到地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玩了一天 只坏了一个电机(是掉到我的轮椅下面 然后不小心压到了)机架一点事都没有

说说缺点 遥控器不行 不灵敏 不过新手够用了 信号极短 我在客厅飞 飞到卧室里就失控了   空翻掉高  好了 说这么多也累了 接下来放图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轴歪了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歪了怎么整

换个马达啊

网友:
还以为能修

网友:
不错的小飞机

网友:
耐炸是因为炸得少  ,已经

网友:
他们图传做的不错

网友B:
这个能比比小黄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比比小黄好飞?

优酷不是有个评测的视频吗 里面的老外说的

网友(2017-12-25):
遥控有没有50米?

网友C:
这就是一个玩具遥控无人机,WIFI连接手机,不是5.8G图传,不能FPV用,小孩子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区别在于开源于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玩具遥控无人机,WIFI连接手机,不是5.8G图传,不能FPV用,小孩子玩,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玩具遥控无人机不假,但不是WIFI连接手机,确实是5.8G图传,我用小飞手屏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一个玩具遥控无人机不假,但不是WIFI连接手机,确实是5.8G图传,我用小飞手屏测试过。 ...

需要手机下载专门的APP,链接WIFI后,手机有视频图像,必须是手机WIFI连接 其他的显示器(比如小飞侠,肥沙眼镜)不能用,两三百的东西说自己是穿越机,好好笑,好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手机下载专门的APP,链接WIFI后,手机有视频图像,必须是手机WIFI连接 其他的显示器(比如小飞侠,肥 ...

不是这样的。我手里就有这个飞机。手机不但要安装APP,而且手机还要通过OTG线连接一个5.8G的视频接收机,也就是说飞机本身是带5.8G图传发射的。 我没有配套的5.8G接收和OTG线,所以直接用鹰眼小飞手一体5.8G接收显示器玩。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飞机是直接可以用5.8G显示器或视频眼镜玩的,我也用Beerotor眼镜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