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高机架

楼主(2017-05-08):
自己无聊,做了个乐高机架,jj重500克,轴距420mm,求大神给个配置做出来玩哈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不耐炸

网友:
如果炸了埋在头找机架吧

网友B:
感觉打掉胶比较好,小颗粒积木很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打掉胶比较好,小颗粒积木很不结实

直接用扎带固定,中间已预留线路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扎带固定,中间已预留线路通道

大概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多重

空机5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多重

全部搞下来接近1000克吧,这是预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部搞下来接近1000克吧,这是预估值

小重

网友C:
电机建议下推式安装,可以不用螺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重

我这架13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建议下推式安装,可以不用螺丝试试!

下推式是那种电机,求教

网友:
感觉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不耐炸

用扎带全扎好,试哈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重

是啊,用多大电机,我想用三叶浆

网友D:
乐高安装的结实吗?电机震动不会散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高安装的结实吗?电机震动不会散架吗?

这是安装,还没有调试,内部安装完全部用扎带扎紧,安装的积木也是符合稳定的,不太容易散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用多大电机,我想用三叶浆

是啊效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效率高点

怎么选着三叶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选着三叶桨

这个得问大神了,飞天狼。我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问大神了,飞天狼。我不太会

好吧!明天加他微信,他微信号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明天加他微信,他微信号是多少

我没加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加哎

好吧!明天去论坛看看

网友:
静态模型…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推式是那种电机,求教

就是把电机装在下面,往下吹风!

网友:
这是考验超控技术的吗?

网友:
土豪的玩具

网友:
1.太重了
2.太不结实了

网友:
炸一下稀里哗啦

网友: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