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装成一架穿越机 期待首飞

楼主(2017-05-08):
配置 2300 电机
250机架
哪吒飞控
哪吒gps
3S1300电池
这配置能飞吗?

网友:
哈哈哈,玩玩行,穿越嘛,这很“穿越”

网友:
穿越机不用哪吒

网友:
用naza咋穿啊  穿建筑物还好

网友:
建议换F3或者其他穿越机飞控

网友:
换飞控吧 naza太稳了 玩不出那种刺激的感觉 不过如果是小白的话建议naza

网友:
穿越机一般不用gps,过于稳了没发玩

网友:
开始还是稳点好

网友:
穿越机不需要GPS

网友:
可以飞,很稳的

网友:
只能说可以飞,但是永远飞不好

网友:
新手应该稳,不过最好别yongGPS

网友:
LZ确定小穿越需要飞控+GPS么??

网友:
其实练手时候有GPS蛮好.
飞远了可以自动返航.
不会手忙脚乱出问题.

我最近就是用250穿越机,APM飞控练悬停.位置不对了让它自动返航.

楼主:
切换模式玩
练的时候姿态模式 累了就切gps

网友:
为你顶起来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我们也期待着早日飞行。

网友:
是不是又被哪个无良商家忽悠了,给你这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