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板机

楼主(2017-05-08):
各位大佬,我无意间看到这个空心杯固定翼,但是没找到这个接收和舵机的东西,有大佬知道吗?指点一下

网友A:
貌似用成品迷你固定翼的接收板改的  舵机在机头处的电路板上

网友:
可以用佩恩的小有刷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用的微型的dam2接收带2个直线舵机的,一般叫88板不过现在快断货了,都涨价了,我做过这个飞机,可以顶手悬停重量23克左右好像

网友:
打错子了是dsm2接收

网友C:
这不是群里发的那个minisu27吗?

网友:
地平线的,有好几种。也可以用伟力直升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的微型的dam2接收带2个直线舵机的,一般叫88板不过现在快断货了,都涨价了,我做过这个飞机,可以 ...

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茬[粥].到此一游!~

刷币过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

对,挺漂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用成品迷你固定翼的接收板改的  舵机在机头处的电路板上

就是不知道想请问一下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群里发的那个minisu27吗?

对,我发的那个嘿嘿F22吧这是!

网友:
伟力也有一个这种的,不过好像是直升机的

网友E:
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吗?

对是这个。

网友F:
要注意重量,越轻越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群里发的那个minisu27吗?

22好不

网友G:
你的飞控在哪里买的,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飞控在哪里买的,推荐一下

我只是看到了,在模仿做一个,话说这个没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注意重量,越轻越好飞

对,可是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入手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迷你,不错

我也觉得!挺漂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这个。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模一样

那请问这个动力配置需要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用成品迷你固定翼的接收板改的  舵机在机头处的电路板上

一般成品的迷你固定翼是双发空心杯,没有副翼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动力配置需要怎么看呢?

减数组空心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成品的迷你固定翼是双发空心杯,没有副翼什么的

伟力会让你打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数组空心杯

那不要减速组好还是要减速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会让你打脸的

哎呀,这个真不知道!学习了,不过,这个太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要减速组好还是要减速组好?

要比较好,效率高

网友I:
小固定翼,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可是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入手减轻重量

能减到23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固定翼,不错。

是的,挺迷你,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减到23克

23克,这个用1S电池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克,这个用1S电池可以吧

好像是的,615电机

网友:
好小好迷你的飞机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