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安装固件清零

楼主(2017-05-08):
清零是点连接矫正完版本出现一堆乱码

网友:
我记得现在的版本是在调试那里清零的

网友:
直接在全部参数表里重置为默认值,3.15固件以后就不在支持控制台了,

网友:
从3点多版本就下架这个功能了当然乱码

网友:
没用过APM,友情帮顶。

网友A:
APM的终端自3.20之后就被阉割掉了,进去之后都是乱码。
可以不用的,全部参数表右侧清除所有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终端自3.20之后就被阉割掉了,进去之后都是乱码。
可以不用的,全部参数表右侧清除所有参数即可。 ...

谢谢啦   已经会用了哦

网友:
有时终端不好用

网友:
清零后重新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已经会用了哦

怎么用?新手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