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如何设置计时器T1、T2?

楼主(2017-05-08):
按照说明书上设置了一下,一、二上的状态总是关闭。比如T1我设为14分钟倒计时,SWA但是启动后,拨动开关SWA并没有作用。
请教正确设置方法是什么?

网友:
确定没有设置错吗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A:
定时是设置总时间,模式down代表倒数,UP代表正数;开关要设置个位置定义为打开,开始计时,例如UP;且可以设置个复位的位置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是设置总时间,模式down代表倒数,UP代表正数;开关要设置个位置定义为打开,开始计时,例如UP;且可以 ...

好了。谢谢啦

网友:
没有用过,望尘莫及。

网友(2018-04-25):
这个帖子有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