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制作材料

楼主(2017-05-08):
请问各位大咖,我想做一个固定翼飞机,它需要哪种材料做比较合适,(我纯手工制作,没有机器!)

网友:
5毫米kt板

网友:
纸板(用胶带包好,注意防潮)

网友:
木条加塑料薄膜蒙皮

网友:
木板(三合板之类的)

网友:
发泡材料吧  轻

网友:
kt板,d板,魔术板,epp(这些需要买,一般新手不要碰kt板)

网友:
这么多种类,岂不挑花眼了

网友:
kt板首选

网友:
新手推荐魔术板,不过建议还是成品好,像冲浪者什么的这些后推机很容易上手建立自信

网友:
魔术板比较好

网友:
买双膜KT板

网友:
KT 板,用冷板!!+写真膜

网友:
问的很笼统。固定翼的材料,也不是一个样的。

网友A:
很漂亮的机机,不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机机,不错。顶一下

你这是神评论……你都遇见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