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开机报警

楼主(2017-05-09):
每次开机就是这个报警界面,不知道要在哪里消除,以前还有开关油门报警已经解决,就这个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失控保护未设置

按任意键继续

把失控保护设置了就好了,没有失控保护确实不安全。
一般没有飞控的设备我都是油门归零,其它舵面回中,虽然会炸机,但是总算是无动力下落不容易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未设置

按任意键继续

明白了,谢谢你,我是燕穿越机的,我飞控里设置了失控保护,就没想遥控器上这事。刚入遥控器,好多地方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我是燕穿越机的,我飞控里设置了失控保护,就没想遥控器上这事。刚入遥控器,好多地方不 ...

除非飞控上有RSSI输入口,接收机有RSSI输出口,否则的话直接设置飞控没意义,必须配合遥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飞控上有RSSI输入口,接收机有RSSI输出口,否则的话直接设置飞控没意义,必须配合遥控设置 ...

那要是没有的话,遥控器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没有的话,遥控器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呢

根据飞控来,一般我穿越机或者固定翼那种都是油门设到0,这样安全。

如果是航拍那种功能全的飞控一般是遥控里面设置控制模式那个通道对应到返航档。

网友(2018-03-21):
玩穿越机设置失控保护  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