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控选择

楼主(2017-05-09):
现在穿越机很流行,原来买了一个穿越机一直没装,用的cc3d的飞控,现在流行什么飞控,大家推荐一下 谢谢啦

网友:
F4已经基本普及了

网友:
F4都普遍了吗?我不久前买的F3,又要换飞控了。

网友:
适合玩就行,发烧的另算

楼主:
OK。我也考虑入f4吧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行

网友:
穿越机更新换代太快,一般用F3,oneshout125电调,然后用sbus的接收机,响应速度就已经够用了。至于F4、Dshot,等玩的出神入化才能感觉到一丝差别。

网友A:
F3\F4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F4都可以

  我先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F3飞控

网友:
要是没有f3的话买新的就直接f4,电调dshot,反正买新不买旧,反正要买,我是f3一直用到现在也懒得换f4,不是大神没太大感觉,不过电调oneshot和dshot感觉挺明显的,dshot是丝般顺滑

网友:
真的不要随潮流,只要合适自己就行

网友:
CC3D也可以

网友B:
F3吧,资料教程比较多

网友C:
我也想問,现時流行着那種飞控,那種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吧,资料教程比较多

这也倒是的,盲追不合適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問,现時流行着那種飞控,那種系統?

f4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