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410 用多大桨?

楼主(2017-05-09):
2213电机 920kv 410鸡架

网友:
选用大疆精灵一样的桨就行,可以是9450桨或9545桨。

网友:
看电池,3S用10寸,4S用9450之类的。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与电机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A:
在用2216配1147飞

网友:
3S可以用10寸

网友:
十寸奖KV920

网友:
10寸比较好

网友:
学习,和电机关系密切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A:
在用2216配1147飞

电调,电池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