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遥控器Micro-USB 改输出

楼主(2017-05-09):
可不可以用MHL

网友A:
你说的是hdmi信号输出吧  这个原装遥控不行 要改装HDMI输出模块

网友B:
没看懂要改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hdmi信号输出吧  这个原装遥控不行 要改装HDMI输出模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要改成什么

hdmi信号输出

网友:
换一个500多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的 我朋友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