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教我怎么调参

楼主(2017-05-09):
求助大神,为什么我的油门曲线有这么多毛刺

网友A:
看看调整PID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调整PID的帖子

教程里说的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里说的太复杂,看不懂。

了解P.  I.  D.  这三个字母的数值代表什么就可以了,如果理解不了,别玩穿越机了,那就去玩固定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P.  I.  D.  这三个字母的数值代表什么就可以了,如果理解不了,别玩穿越机了,那就去玩固定翼吧

P是控制力,D是修正控制,I是累计误差。知道这些只能让飞机飞稳,感觉无法消除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P是控制力,D是修正控制,I是累计误差。知道这些只能让飞机飞稳,感觉无法消除毛刺。

如果飞机够稳,电机电调发热不大说明你调好了,那就不是参调问题

网友B:
调PID的话不是高手的话直接飞就可以了,等你能感觉到参数有细微变化影响到什么手感的时候用这个调可以,这里的PID方法你看一下
针对新手-cleanflight使用心得
http://www.moz8.com/thread-82364-1-1.html

如果一定追求极致的话你需要看下这个视频,了解下滤波
betaflight3.0进阶教程: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PID的话不是高手的话直接飞就可以了,等你能感觉到参数有细微变化影响到什么手感的时候用这个调可以,这 ...

谢谢大神,视频狠详细的讲解了怎么消除电机噪声。

网友:
都没有管过这些。调不调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