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W7-64位,驱动安装不了,求助

楼主(2017-05-09):
QQ507850078

楼主:
有没有玩F3飞控的?
问一个问题,我的驱动安装不了64位,有没有解决驱动安装过的?

网友A:
下载个驱动精灵,把飞控接上,安装驱动,我的跟你一样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驱动精灵,把飞控接上,安装驱动,我的跟你一样的系统

我今天试了,一台电脑自动安装了,可以,另外一台电脑就不行了,明天在看看

网友B:
我也是 win7 64BIT系统  安装好驱动 装好地面站也能连接F3 只要电脑一关机 再启动电脑 系统就崩溃  重新安装系统 在装地面站 还是关机就系统崩溃 反反复复好几次  装N次系统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win7 64BIT系统  安装好驱动 装好地面站也能连接F3 只要电脑一关机 再启动电脑 系统就崩溃  重新安 ...

这个明显是你电脑不行/

网友C:
我也没装成功,后来换成win8 32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装成功,后来换成win8 32可以了

今天发现了问题,给个驱动动装不了,有没有也遇到过的,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我win7-64位装了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win8 64bit
表示一直在用
F3  F3有刷
CC3D刷F3
都正常

网友:
找64位的飞鱼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