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怎么增加屏幕亮度?

楼主(2017-05-09):
AT10怎么增加屏幕亮度,一到太阳底下就啥也看不清,搞了个遮阳罩,效果很一般

网友:
最亮了也就那样,不是,高亮屏幕,没办法

楼主:
这玩意不能加背光,拆开看过,阳光稍微强点就看不到,这回传没意义啊

网友:
看看屏幕的分辨率,针脚数,然后换个支持的高亮屏

网友:
感觉没有太好的办法,强光下换什么高亮屏都没有也不一定有合适的,最好就是单色液晶屏,所以我一般外面飞不怎么看遥控屏幕,参数OSD看就行了

网友:
没意义啊 看遥控器显示器有设么用

网友:
你好,
在外场遇到太阳猛烈环境,可以在基础菜单-功能设置-背光颜色,设置成白色(黑字白底)。

如果遥控器没有该功能,可以升级最新固件: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at10upgrade.html

更多可以咨询我们售后qq:  2850416975

网友:
加遮光罩

网友:
20的背光基本没用

网友:
低亮屏,就这样。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