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玩过的来

楼主(2017-05-09):
请问油动直升机,长时间不飞,缸筒活塞需要保养,平时还需要保养啥?玩过小六通电直的,可以直接玩吗?有推荐的没?

网友:
见都么见过,更别说玩了

网友A:
先从电直开始,一来就油直你可能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电直开始,一来就油直你可能吃不消

喔,电直有耐玩,维修便宜的推荐几款!

网友:
不要直接上手油直,你会花很多钱

网友:
泰世x3,亚拓470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电直有耐玩,维修便宜的推荐几款!

没有耐玩一说,炸了少之几十,多之几百,很烧币的。。慢慢进电直,模拟器一定要过关,再结合真机操作,慢慢来,一口吃不了大胖子。

网友:
不懂路过,血滴子

网友B:
如果你平时烧的是某宝的国产油,长时间不飞发动机机匣里的前后轴承一定很严重的生锈!所以最后一落最好用进口的好油飞一分钟悬停再长时间封存就没有了。放置很久的油机再飞时除检查发动机情况外,主轴、尾轴是否生锈,十字盘、各球头扣是否有虚位,接收机测距、陀螺仪修正方向、舵机行程和回中等等最好在起飞前都认真的检查一遍,做到对己负责对人负责对机负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平时烧的是某宝的国产油,长时间不飞发动机机匣里的前后轴承一定很严重的生锈!所以最后一落最好用进 ...

网友:
没玩过  可以去5imx问一下 那里玩的比较多

网友:
问一下,1000收的全球鹰480N亏吗

网友:
主要是发动机调整,如果你觉得你能应付得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