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am 上的liftoff 模拟器用普通加密狗就可以连接吗?

楼主(2017-05-09):
  steam 上的liftoff 模拟器用普通加密狗就可以连接吗?

网友:
正版需要68购买,能换控制台的都可以用

网友A:
用支持real flight的加密狗就可以的。不过之前有几次更新会卡住,需要用vpn,或者等两天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支持real flight的加密狗就可以的。不过之前有几次更新会卡住,需要用vpn,或者等两天才行。 ...

十分感谢

网友B:
我用那个华科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那个华科尔的

一般的加密狗没有real fly 标志呀

楼主:
弄了个3DM的  fpv freeride 普通加密狗就可以  哈哈哈蛮好用

网友:
有航模加密狗就可以

网友(2017-11-18):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加密狗,都是8合1,几个合一的,看懵了。楼主给点建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