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四轴电机接线顺序

楼主(2017-05-10):
求pix飞控四轴电机顺序

网友:
调参软件里面有标注吧

网友:
楼上正解,你可以打开地面站,刷固件的界面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

楼上敬业

网友:
1,2逆时针,34顺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

确实厉害

网友:
记成阿尔法型就好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