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450直机电调和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7-05-10):
450直机电调和电机飞一两分钟就很烫手,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哎,大侠都去耍朋友了吗

网友A:
电机KV值 电机齿数  电调进角和驱动频率都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 电机齿数  电调进角和驱动频率都合适吗

本人新手,买的是二手的。电机的kv值4000,电机齿13,大齿150,这个是套机应该没有问题吧。电调也没有调过,也不会还在学习中

网友B:
不懂得型号,就不能上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得型号,就不能上图吗

全球鹰的套机,淘的二手货,应该是450FBL。买来是不能飞的,调了好久,学了不少知识才调好,就是电调和电机非常热,2200的电池练悬停也就5分多钟,加了散热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球鹰的套机,淘的二手货,应该是450FBL。买来是不能飞的,调了好久,学了不少知识才调好,就是电调和电 ...

不知道图片发出来木有

网友C:
电机电调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调不兼容

这是套机,应该不会吧。

网友(2017-06-25):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套机,应该不会吧。

夏天都热吧,你测下温度吧,这种飞机,只能随便玩玩,所以没必要在意,不影响飞行就行。

网友(2017-10-16):
和我同款

网友:
我好点,悬停一块11分钟,一块8分钟

网友:
不严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