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市面上的16甚至是32通的遥控器的意义大不大呢?

楼主(2017-05-10):
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10或10通以下的接收机(除了负他爸的18通),那么市面上的16甚至是32通的遥控器的意义大不大呢?

网友A:
如果只是玩穿越 就不需要那么多通道了 10通足以

网友:
可以装逼啊

网友:
主要是开关多

网友:
通道多少取决于自身需要。最早应该是像真机需要较多通道来控制机身上各种设备,比如起落架、驾驶舱盖、航灯、减速板等设备,像真度越高需要控制的模块就越多。现在主要是单人多轴航拍需要较多通道数,用来控制飞行模式,收放脚架,航灯,相机拍摄录制,云台模式,云台三轴运动等。

网友:
根据个人要求使用,其实除了极少需求一般6-10已经够用了,后期想省点钱上个9-10通多配几个接收机,基本所有机型都够飞,简单玩玩6通就够了

网友:
意义不大,很少用到那么多

网友:
不是很大的意义。

网友:
可以装逼啊,那么多开关

网友:
躺在上面舒服

网友B:
其实九个通道就够了,但是fpv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九个通道就够了,但是fpv可能不够

Fpv要占用什么通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pv要占用什么通道吗?

基本都是飞控用六个通道 ,一个视频切换 ,两个云台 ,基础的就这九个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
平时玩的就9通道够用了

网友:
看你的机机的功能了。我有的就是睿思x9e的控,32通道,并且是双控,一共64通道。想增加什么功能,都不犯愁。

网友C:
啊,忘了说了,我的是固定翼,带折叠翼的,三蔡司镜头切换,三轴云台,功能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忘了说了,我的是固定翼,带折叠翼的,三蔡司镜头切换,三轴云台,功能比较多。。。。。

上蔡斯的飞机都是搞测绘了吧,普通人哪那么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蔡斯的飞机都是搞测绘了吧,普通人哪那么壕

蔡司镜头并不是很贵。

网友(2017-06-10):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玩穿越 就不需要那么多通道了 10通足以

我觉得六通道够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