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豪华版的osd在哪里显示,需要连接摄像头吗?

楼主(2017-05-10):
f3豪华版的osd在哪里显示,需要连接摄像头吗?

网友A:
f3豪华版多集成了气压计和电子罗盘,支持定高和无头,并没有集成osd。osd的是将飞控信息叠加到视频画面上的,整个一套需要设备有:摄像头(提供实时画面)+飞控(提供数据)+osd模块(将飞控提供数据叠加到摄像头提供的实时画面上)+图传发射和接收(传输实时画面)+显示屏(显示实时画面)

网友:
如果有这功能的话,BF软件里,把ODS选项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豪华版多集成了气压计和电子罗盘,支持定高和无头,并没有集成osd。osd的是将飞控信息叠加到视频画面上的 ...

我的集成了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豪华版多集成了气压计和电子罗盘,支持定高和无头,并没有集成osd。osd的是将飞控信息叠加到视频画面上的 ...

还有麻烦告诉下我怎么接线?需要接摄像头吗?

楼主:
我的配置乐盈2205+乐盈30a电调 f3豪华版加集成osd  1190摄像头  600mv图传  遥控x9d plus

楼主:
有大神愿意指导我的留下qq

楼主:
或者太原的穿越机模友也可以加下我qq备注模友之吧  2090466707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乐盈2205+乐盈30a电调 f3豪华版加集成osd  1190摄像头  600mv图传  遥控x9d plus

还有一个xm+接收

网友B:
我的配置乐盈2205+乐盈30a电调 f3豪华版加集成osd  1190摄像头  600mv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麻烦告诉下我怎么接线?需要接摄像头吗?

在购买链接的详情里看下,详情里会有接线图或者针脚定义,没有的话在淘宝上搜同款,一般都会有。如果要用osd功能,飞控就要接摄像头。以下面这个图为例,摄像头信号线接飞控vin,飞控vout接图传vin,如果飞控和摄像头、图传共地的话,gnd可以不接,接的话就对应接上就可以。摄像头和图传根据各自的工作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购买链接的详情里看下,详情里会有接线图或者针脚定义,没有的话在淘宝上搜同款,一般都会有。如果要用o ...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乐盈2205+乐盈30a电调 f3豪华版加集成osd  1190摄像头  600mv图传

真的假的

网友:
这个真的要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