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穿显示器一闪一闪,怎样调高一点功率

楼主(2017-05-10):
穿越机飞的时候,显示器一闪一闪,怎样调高一点功率。在哪里调,用什么调。

网友A:
如果是像老电视哪样有雪花跳动,闪一下过去这种的话是正常的,模拟图传的信号就这样,调大功率的话影响的只是距离,这个除非你是绝对一点干扰都没有的环境下才不会出现,
如果图像根本看不见可能就是你的频段选错了,多换几个试一下,

网友B:
1.屏幕闪正常,质量差点的图传闪的多点而已,贵的也就那样子。

2.如果你买的是可调功率的,看说明书,调整输出功率即可。
  如果你买的是固定功率的,那就没办法调节了。

3.天线换好点的,可以减轻屏幕闪。

网友:
目测干扰大,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
应该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像老电视哪样有雪花跳动,闪一下过去这种的话是正常的,模拟图传的信号就这样,调大功率的话影响的只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屏幕闪正常,质量差点的图传闪的多点而已,贵的也就那样子。

2.如果你买的是可调功率的,看说明书,调整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屏幕闪正常,质量差点的图传闪的多点而已,贵的也就那样子。

2.如果你买的是可调功率的,看说明书,调整 ...

我是买了rc500显示器。

网友:
没用过有空试试

网友:
不知道滤波有没有用

网友:
应该是干扰     质量问题吧

网友:
换个蘑菇头不是会好一点吗?

网友C:
是受到外干扰了,还是自己电源的干扰,还是信号弱,均有不同的对应解决方案。如果,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就不能怪别人不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受到外干扰了,还是自己电源的干扰,还是信号弱,均有不同的对应解决方案。如果,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就 ...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