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请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2017-05-10):
玩穿越的。哪一款模拟器最好。

网友:
别的不知道,手机版的貌似只有freerider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电脑一般就Fpv freerider

网友:
入门的话可以用空心杯代替模拟器

网友A:
首先,这两款模拟器是同一家公司做的
Freerider 体积小,免安装,拷过来就能用,可以简单的设置手感,缺点是地图就5个,机型不可选,参数改动也有限,仿真比较一般
Liftoff      正版在steam卖68元,体积大,但是steam上安装还是很方便的,不用操什么心,购买后自动下载安装打开就能玩,优点是提供一定设备可以自定义,比如电机电调机架电池什么的,地图很多,创意工坊可以直接下载别人做的地图用,所以不用担心飞一个图会烦,可调参数几乎和真机一样了,可以随意尝试各个参数,仿真体验也不错,比如真实飞行中屏幕会跳下雪花什么的,缺点就是要钱  ,与前者相比对电脑要求较高,但是一般电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两款模拟器是同一家公司做的
Freerider 体积小,免安装,拷过来就能用,可以简单的设置手感,缺点 ...

我在哪里买正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哪里买正版啊?

下载个steam,类似于腾讯tgp的一个软件,然后在商店里面找liftoff,68元,

网友B:
华科尔MR DRONE,我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MR DRONE,我一直用这个

好不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steam,类似于腾讯tgp的一个软件,然后在商店里面找liftoff,68元,

必须要在电脑上才可以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在电脑上才可以玩吗?

这个是的

网友:
而且手机上玩也没意思啊

网友:
够用了,我就飞里面一个场景。主要是中文的,用得省心

网友:
楼主半句话,勾来这么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