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ps换代问题2年没玩了。重新捡起来

楼主(2017-05-10):
2年了,股市不好,赚不到钱浪费时间,把模型捡起来。
2年多没飞过的机器,问题一大堆。先是apm飞控不亮灯。检查。3.3v降压坏。买了块5到3.3v降压模块直接焊上。然后罗盘坏,买外置罗盘。电池几块都不行了。拆开挑好的重新组。
好吗,飞起来了。吧唧,摔了。检查,线路有虚焊。重新检查所以焊点。好飞了。
螺旋桨时间长了,脆了都。飞几次后都翘了。换。
再飞,apm自动调参成功。上gps。gps又坏。检查。接口线脱焊。gps定位成功。
上fvp,osd不显示。刷机成功。图传幸好没坏。话说2年前要400多的图传现在才100。
今天,显示屏又坏。检查,液晶屏排线接触不良。这咋办?
哎,一个接一个坏。一个接一个修。飞个飞机咋那么难。
请教大家,我的gps是6m,现在流行n8p?是不是换个gps,定位会好很多?现在定位还可以,有点飘。
现在流行穿越机。准备上个。

网友:
1.GPS可以买乐迪的,M8N,搜星速度非常快,稳定性也不错,PIX接口,送了PIX转APM的线,买回来就可以用。

2.APM毕竟过时了,有钱就上PIX算了。

3.电池估计你也要买新的,那种挑挑拣拣重新组的不靠谱。

网友:
那么就不飞的设备 建议彻底检查一下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楼主好意志,屡败屡战,人定胜天啊!

网友:
穿越机就不上gps了吧,没必要。

网友:
其实彻底换吧,都过时了

网友:
恭喜你又可以买新的了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又回到解放前的那个万丈深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