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恒龙3810电机不散热行不行

楼主(2017-05-10):
手里只有2212的KV980的郎宇外转子无刷电机,黄色30A电调,买了个恒龙3810的船壳和甲板,想问下电机和电调不加散热能行不?等明天补个照片。还有啥需要注意的?

网友:
没用过 帮顶了

网友:
可以逐渐暴力测试一下看看温度

楼主:
补个图,没买上层建筑

楼主:
用KT板粘了个上层建筑。

网友A:
同款船壳,最好加个水泵上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船壳,最好加个水泵上水冷

我把电调贴到水舱当降温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船壳,最好加个水泵上水冷

甲板和船壳之间没有胶条的缝隙会不会渗进水?明天准备找个地方下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甲板和船壳之间没有胶条的缝隙会不会渗进水?明天准备找个地方下水试试。

肯定会近水,做好防水吧,最简单就是两边走一遍704,等干了当胶条用,我这个还没装好,已经放置了几年了。。。。最近严打飞机所以翻出来打算装起

网友:
暴力测试试一下
不太热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