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通过滤波降低噪声

楼主(2017-05-10):
昨天我发了一个求助贴求助怎么降低电机噪声。后来一位大神告给我发了一个视频教我调滤波使电机噪声减小。
可3以看见在Motor和Gyros曲线上有很多小的锯齿,有这些锯齿说明电机在频繁的变速狠费电。
下面我们开始调试滤波器,首先先把飞机的PID调的很低(防止PID对电机的控制,不过PID调低后飞机真的很难操控就想喝醉了一样,飞起来摇摇晃晃的,而且操控也不灵敏),然后再把几个滤波器的频率设为0hz(就是关掉滤波器),出去飞一会。参数可以参考为下面的设置。

然后这是我将PID设的很小后的飞行曲线

后点击gyros曲线的频谱按钮可以看见roll,pitch,gyro的频谱图可以看见三个频谱都有不同的尖峰(小于100hz的一般为飞控控制电机的频率所以不要注意100hz以内的尖峰。)

可以看到roll的尖峰频率为166hz。

pitch尖峰频率为177hz。

yaw尖峰再164hz,然后再这三个尖峰里面找个最高的放到第一个滤波器里面,我的roll最高就把第一个滤波器的频率设置到166hz然后他的的截止频率大概再70hz(就是这个尖峰影响的范围,这个是对称的这么设置它控制的频率就是70-262hz),设置方式如下。

然后再把飞机飞几圈。这是飞过后的曲线。

可以看见我仅用了一个滤波器曲线就光滑了很多。
这是滤波后的roll曲线,可以发现尖峰不在了。
剩下的两个滤波使用同样的方法设置就可以了。
这是我最后设置好的曲线

可以看见即使再zoom 10%的情况下看曲线也比较光滑尔下图是没有条之前zoom 10%的曲线样子。

可以看见曲线上的毛刺少了很多。
这是教程的视频的网址。
【年末巨献】 betaflight3.0进阶教程:滤波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gyNDExMjI4NA==.html?from=y1.7-2&spm=a2hzp.8253869.0.0
最后感谢这位模友的帮助

网友(2017-11-20):
看了,学习下,,黑匣子太有用了

网友(2017-06-06):
我用默認濾波數據已把pid調好,然後再用這方法調好濾波,再套入之前pid數據,為什麼出來效果比默認濾波反應差和飛的沒默認穩

网友:
高手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控不是是F3的吧,应该是CC3D的。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都不带

你的飞控不是是F3的吧,应该是CC3D的。

网友B:
调这个的时候pid要尽可能的低注意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这个的时候pid要尽可能的低注意到没。

注意到了,我第一次用的pid飞机直接飞不起来,后面换了这个pid才能勉强飞。

网友:
顶一个,正好马上用得到

网友C:
调滤波器是下策,

网友:
及时雨呀!太感谢楼主了!这几天正找这方面的资料了!这下全解决了!赞一个!

网友:
帮顶!!!!!!!!!!!!!,貌视默认最新BF就是“全程”过滤,所以我现在也不高兴细调了

网友:
黑匣子传输速率太慢是硬伤。

网友:
文章写得很好,支持支持!!!!!!

网友A:
这个是要插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插SD卡?

F3自带8M flash,用板载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滤波器是下策,

为什么调滤波器是下策,会降低灵敏度吗?

网友D:
麻烦问一下,尖峰值很容易找到,可这个截止频率70HZ怎么来的?在哪里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尖峰值很容易找到,可这个截止频率70HZ怎么来的?在哪里看啊?

再0-100hz的频谱曲线应该是下降趋势,而到70hz左右它又上升了,说明杂波对这部分也有一些影响。

网友E:
就是想知道,这样设置之后有什么宏观上的改善?比如操控平滑啦?更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知道,这样设置之后有什么宏观上的改善?比如操控平滑啦?更省电了?........ ...

会省一些电,电机频繁变速是比较费电的,因为电机从高速变到低速损失的能量会变为热能,如果电机频繁变速可能会导致电机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调滤波器是下策,会降低灵敏度吗?

震动应该在源头去除,信号经过软件滤波器之后会带来延迟

如果有兴趣,看英文又不会吐的,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Gyro-&-Dterm-filtering-recommendatio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F3自带8M flash,用板载的就可以了。

我的两个都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