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哪位大神知道此数传的电源接入口在哪儿,多少伏

楼主(2017-05-10):
(图片)

网友A:
看第一个图,右下角那9根针,最上面那两个,标着呢!

网友: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右边的vcc

楼主:
在vcc针上试过5V,不敢试9v,因为测量tx,rx针脚也有5V。那么连九伏怕影响串口信号不电压??很不确定。接5v收发灯闪,但好像无线发射电路没工作。1.两个无法连接2.模块无温度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个图,右下角那9根针,最上面那两个,标着呢!

谢谢关注!不敢接呀!

网友A:
5v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就行了嘛

不行,两个数传连接不上

网友B:
在哪里买的就去哪里问,在谁哪儿买的就去问谁呗!

网友A:
看第二个图最下面那几个跳线,收发都设置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就去哪里问,在谁哪儿买的就去问谁呗!

理论上如此,是别人给的对旧的,个人喜欢倒腾      应该是工业数传的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二个图最下面那几个跳线,收发都设置成一样的

的确都是一样的,我感觉就是电压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都是一样的,我感觉就是电压问题。

检查发射上的3.3v电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如此,是别人给的对旧的,个人喜欢倒腾应该是工业数传的一类的。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发射上的3.3v电压有没有

谢谢,你说的是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就能看到图上这些,根本不知牌子,我想可以用得飞控数传上。所以捣鼓在,电路图还有来摸。

网友:
不是写着9v么

网友:
先接5v测试把 慢慢加电压

网友C:
就是接GND与VC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接GND与VCC啊

9v吗?

网友:
不是标的9v1w么?先上个2S供电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9v吗?

拿万用表量下,VCC后是不是直接到LDO的Ⅴin脚!

网友:
vcc那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万用表量下,VCC后是不是直接到LDO的Ⅴin脚!

好,回家找找

网友D:
我那发射是7到22V, 接16v有温感,5v没温感,我那发射机没有LED, 靠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发射是7到22V, 接16v有温感,5v没温感,我那发射机没有LED, 靠手摸

谢谢,是的我查了一下单片机的5V供电是由线稳提供的,说明电源就是从排针vcc提供。后来还是用5V供电,用串口测试软件可以测得收发数据正常。但速率只有9600。

楼主:
截止现在怎么实现在apm上用了?

网友E:
输出都9v 1w了,你输入还不敢9v?直接9到12v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都9v 1w了,你输入还不敢9v?直接9到12v供电吧

上门标的是输出吗?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门标的是输出吗?谢谢了!

放心吧,在烂的电路设计前面都有个稳压芯片,再烂的稳压芯片输入12v都只是起步标准,再烧,也就是烧个几毛钱的稳压芯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吧,在烂的电路设计前面都有个稳压芯片,再烂的稳压芯片输入12v都只是起步标准,再烧,也就是烧个几 ...

也是,谢谢了!

网友:
二楼眼睛真好。

网友F:
是不是频率没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频率没有对啊

一切都OK,就是不能用在apm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