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设置led问题

楼主(2017-05-11):
f3飞控怎么用一个三段开关控制led灯带颜色变化,求大神帮忙。

网友:
你搜索OOO,他有个教程

网友:
网上有教程吧,其实就那几个慢慢试,每次弄了保存,就能看到效果

网友:
在LED STRIP设置里
激活Color modifier开关
然后在开关后面选择你的开关AUX通道

网友A:
BF地面站软件的LED设置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地面站软件的LED设置里有啊

我的是cf固件。

网友:
cf里面也有个led控制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