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好盈乐天20a电调坏了一个,怎么办?

楼主(2017-05-11):
四个电调,居然有一个坏啦,买原装一个太贵了,电调38加邮费10块,都快50拉,能混搭吗?新西达的电调靠谱吗?
原来的电调应该是mos管烧了,但不知道买什么规格的

网友:
尽量换一个,我的小蜜蜂20a的烧了,有几个以前的银燕12a电调,不敢用,怕出事

网友A:
拆一个好的看看是什么型号的,买回来就可以了,XXD不推荐已经无力吐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一个好的看看是什么型号的,买回来就可以了,XXD不推荐已经无力吐槽了

修起来也麻烦,都有没有热风枪

网友:
买电调装机时一定要多备一两个 易耗品 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起来也麻烦,都有没有热风枪

额!那就看你自己吧,我是不建议XXD我以前用过后悔死了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
xxd的电调性能很差劲 加我微信。教你修电调 微信:haveaseat

网友:
最好返厂维修,不同的电调之间用起来肯定不一样,首先程序就不一样,开源的除外,但是即使是开源的,不同的厂家也会有不同的改动,混用起来对相同信号的处理肯定会有差别,至于差多少就没法说了,可能差一点没事,也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让你炸机,所以还是返厂吧,下次买动力的时候要多买一两个

网友:
最好还是配套

网友B:
我的电调也坏了一个,重新买了个,感觉划不来,就顺便买点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调也坏了一个,重新买了个,感觉划不来,就顺便买点其他东西!

买一个真不划算,上闲鱼收一套去

网友:
上闲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奇怪,好好的xxd电调被你们说的垃圾一个啊!我怎么就觉的xxd电机电调就挺好呢?我用xxd的黄金套装组的航 ...

哈哈哈,我也想试试

网友:
感觉这个电调质量很次啊

网友D:
你的电调电容.哪去了,我买了八个,电机烧过两个。电调都没有事。感觉这个电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调电容.哪去了,我买了八个,电机烧过两个。电调都没有事。感觉这个电调不错。

我昨天才发现,电容都没有了。怎么连,用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调电容.哪去了,我买了八个,电机烧过两个。电调都没有事。感觉这个电调不错。

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

网友:
玩这个,你得翻倍卖,土豪x2x N,一般x1.5,屌丝起码得多备一个吧

网友E:
电调坏了,重新换新的,之后还需要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坏了,重新换新的,之后还需要调吗。

油门行程校准,要的

网友:
在马云家找到22蚊一个电调,妥妥的,代工厂出的没贴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冰都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我没找到绿色按钮

网友:
有水平就自己修;没本事,就花钱更换。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才发现,电容都没有了。怎么连,用什么规格的!?

25V470uf